求助!!HCP100S的尾电机罢工

楼主(2015-11-18):
电机:正常工作,将主电机插在尾电机的接线端,通电时可以听到滴滴的检查声音但是无法工作。
尾电机:已经买了新的,旧的尾电机插在主电机接线端和尾电机接线端都不能启动不能工作,新的尾电机插在主电机接线端可以启动并正常工作。但是新的尾电机插在尾电机接线端依然无法工作,没有任何反应。
首先判定旧的尾电机肯定是烧了,之前闻到过焦味。
1.接下来请各位魔友大神帮忙判断是主板出问题还是电调板出问题。
2.返厂修大概要多久?听说是2周?

网友:
电线内伤,把电线外皮扒开就知道了

网友A:
尾电机三个插头,是母头,与电调板之间的电线,有某根内部断线了, 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B:
尾电调返厂。。。你是尾电机烧了顺带烧了尾电调的MOS。。。所以你现在换新尾电机,在主电机口能赚,但是尾电调已经烧了不能动。。。

顺带你烧了的尾电机如果不要了可否考虑给我,或者卖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三个插头,是母头,与电调板之间的电线,有某根内部断线了, 你看看是不是

我晚上回去在检查一下,外面是看不出来有任何损伤。如果真是电线内伤,那么主电机插上去应该是听不到滴滴声的吧?
尾电机的输出端可以驱动主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调返厂。。。你是尾电机烧了顺带烧了尾电调的MOS。。。所以你现在换新尾电机,在主电机口能赚,但是尾 ...

目测2个电调是在同一块板子上的,也就是底下那块板。我推想单独买一块电调来换,焊接难度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调返厂。。。你是尾电机烧了顺带烧了尾电调的MOS。。。所以你现在换新尾电机,在主电机口能赚,但是尾 ...

尾电机你打算拿来重绕吗,我也是有这想法,学习一下绕线。等有时间了弄,先不出了不好意思。

网友C:
整机返厂吧 驰远会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返厂吧 驰远会帮你的

正有此打算,谢谢

网友A:
驰远电路板质量好,9成是电线内伤,别问我咋知道,我是过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驰远电路板质量好,9成是电线内伤,别问我咋知道,我是过来人

网友D:
铜丝改软线吧

网友:
电机能返厂修!

网友E:
回复楼主,这种情况最好整机返厂,驰远公司会修好的,价钱的确不贵。如你想研究一下也可以自已修,前提是你得有必要的工具和零件。

网友F:
尾电机板三根引线的接头有一个脱焊吧热缩管拔开就可以看到脱焊,住电机接上有声音是因为电机发声只需要两根线!如果你想绕电机请考虑清楚再绕须然很简单但没电机方面知识还是建议线潜水或者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楼主,这种情况最好整机返厂,驰远公司会修好的,价钱的确不贵。如你想研究一下也可以自已修,前提是你 ...

其实这次是电调和尾电机烧了,换了这2个好了,多花了钱但是比返厂省了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电机板三根引线的接头有一个脱焊吧热缩管拔开就可以看到脱焊,住电机接上有声音是因为电机发声只需要两根 ...

其实这次是电调和尾电机烧了,换了这2个好了,多花了钱但是比返厂省了很多时间。尾电机确实太忙没时间钻研。还是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