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摄像头。

楼主(2015-11-18):
准备FPV,设备收集中,到了摄像头不知怎么选,700线价格从几十到100多不等,求有经验的朋友帮忙推荐下性价比高的

网友A:
镁光,在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在用,还可以

多少钱,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具体什么型号

我用的是Think Model店铺里的,你去看看吧

网友B:
去安防店铺买,不要在航模店铺买,同样的东西只要挂上航模就翻几倍,安防店铺有很多摄像头都合适,还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安防店铺买,不要在航模店铺买,同样的东西只要挂上航模就翻几倍,安防店铺有很多摄像头都合适,还很便宜 ...

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安防店铺买,不要在航模店铺买,同样的东西只要挂上航模就翻几倍,安防店铺有很多摄像头都合适,还很便宜 ...

种类太多,选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安防店铺买,不要在航模店铺买,同样的东西只要挂上航模就翻几倍,安防店铺有很多摄像头都合适,还很便宜 ...

对,去安防店买,买低照度的晚上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40+673

镜头选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镜头选什么

2.8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种类太多,选不过来

你的摄像头只是用来飞行参照用,所以不要追求好的,越普通越好,后期如果需要拍视频可以外家一个高清摄像机就可以了,现在高清机很多,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摄像头只是用来飞行参照用,所以不要追求好的,越普通越好,后期如果需要拍视频可以外家一个高清摄像 ...

我用410tv的上天,啥也看不见,只能看模糊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