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焊机问题

楼主(2015-11-18):
请问大神,有没有一种焊机,是可以焊以下几种常用材料:铁,不锈钢,铜,铝等,不要笑话我,谢谢。

网友A:
现在还没听说有一种焊机能焊接, 焊接铝要使用交流氩弧焊机,其它的可以使用直流氩弧焊机。
黄铜使用焊机比较难焊接,技术要求高,使用气焊却非常容易。
铝焊接技术要求也比较严格。铝只能采用 交流钨极氩弧焊  高纯氩气  铝焊丝焊接。或者氧乙炔或氧丙烷气焊   铝焊丝  铝焊剂焊接。
家用使用手弧氩弧两用焊机,除了铝,其它都能焊接。焊接黄铜可以加改装碳阻焊,用银焊条加硼砂或锡焊焊接黄铜,碳阻焊焊接铝难度比较大,听说有人焊过薄板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没听说有一种焊机能焊接, 焊接铝要使用交流氩弧焊机,其它的可以使用直流氩弧焊机。
黄铜使用焊机 ...

果然专业,我已经看晕了,再继续恶补基础知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专业,我已经看晕了,再继续恶补基础知识,多谢

专业!

网友:
自己家用有 直流氩弧焊机就 可以了 钢和不锈钢能焊就可以其他的外协,啊铜我也自己焊修空调的小焊枪200元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没听说有一种焊机能焊接, 焊接铝要使用交流氩弧焊机,其它的可以使用直流氩弧焊机。
黄铜使用焊机 ...

学习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没听说有一种焊机能焊接, 焊接铝要使用交流氩弧焊机,其它的可以使用直流氩弧焊机。
黄铜使用焊机 ...

       谢谢学习了。

网友B(2016-01-02):
硅钢片规格:外长*外宽*窗长*窗宽*叠厚=230*140*140*50*45mm   片厚0.3mm。求高人指点下自制电焊机求初/次级线径和绕圈具体数据,规格:外长*外宽*窗长*窗宽*叠厚=230*140*140*50*45厚:0.3 在此铭谢

网友:
其实还真有楼主需要的这个焊接机,也就是一个送丝机。再配上原来的直流电源。就可以完成这个要求。

网友:
听听大家怎么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规格:外长*外宽*窗长*窗宽*叠厚=230*140*140*50*45mm   片厚0.3mm。求高人指点下自制电焊机求初/次 ...

   我来简单回答你吧。你的铁芯截面是4.5x4.5平方厘米,对应的每匝电压大概0。7-0。8,就是说绕一圈电压0。7到0。6左右。220伏初级要300圈左右,次级
类推,根据电压算匝数。要注意的是,如果要绕电焊机漏磁变压器,可以省电抗,但是要绕法正确。初级在一边,次级在另一边,次级在初级外边绕10伏,次级在另一边绕30-40-50伏处抽头,这样就是大中x3个电流调节!还有窗口是否绕的下的问题,你把初级匝数乘线圈截面积加次级匝数乘线圈截面积相加,两者之和小于铁芯窗口面积70%-60%,就可以绕下。20%暂载率下,铜取10a毫米平方,铝6a毫米平方,基本可以不过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规格:外长*外宽*窗长*窗宽*叠厚=230*140*140*50*45mm   片厚0.3mm。求高人指点下自制电焊机求初/次 ...

制作成本不合算,性能没保证笨重,喜欢动手的网上买个 190 元迷你逆变焊机成品芯,加一个外壳风扇组装一下就可以用,成品卖3-4百元,电焊条用 1.0----2.5 mm 的,焊接各种薄钢板到薄铁皮业余家用绰绰有余,比铁芯的轻巧做好只有 A4 纸大小,动手能力超强的话加装一个高压引弧气体延迟控制板就是氩弧焊/电焊二用机了。

网友:
太普及了。氩弧焊就能焊你所说的这些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制作成本不合算,性能没保证笨重,喜欢动手的网上买个 190 元迷你逆变焊机成品芯,加一个外壳风扇组装一 ...

谢谢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简单回答你吧。你的铁芯截面是4.5x4.5平方厘米,对应的每匝电压大概0。7-0。8,就是说绕一圈电压0 ...

谢谢大侠的指点。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