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1.。卡扣式的螺旋桨安装。感觉很不安全啊。

楼主(2015-11-18):
以后用的都是螺纹的,然后加上防脱帽。。现在大疆悟1 弄得这种卡扣的方式,直接按下去轻轻扭一下。就安装好了。。拆也必须要按下去扭。。虽然我在不按的情况下是转不动的。。但是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真的安全吗

网友A:
不安全,我用的还是以前的自紧桨+安全扣 安全扣发现过松就换

网友B:
E800也是这种方式,挺靠谱的,感觉不会出问题,反而自紧桨或者中央螺母锁紧的感觉不靠谱。

网友C:
不安全,dji什么时候考虑过安全问题?想安全就别用dji...

网友D:
我相信dji做的测试应该比我们多,既然换卡扣就应该比自紧好,要不换来作肾?

网友E:
都差不多吧,我们飞了好多次了也没有出现问题,勤检查,松动了就换,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卡口的比较容易磨损罢了,磨损了有虚位就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