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切换到降落模式不稳

楼主(2015-11-18):
APM切换到降落模式后,在离地面30公分时晃动特别大,有两次差点坠机了,有没有大神说说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下面加超声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加超声波就ok了

目前正在用板子做

网友(2016-06-01):
加超声波有什么好处

网友:
有什么好处

网友B:
RTL模式降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L模式降落正常吗?

不太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正常

那就要好好检查下了,从软件设置到硬件替换,一样一样查,查不出原因绝不罢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好好检查下了,从软件设置到硬件替换,一样一样查,查不出原因绝不罢休

就是

网友:
我的四轴也是这个问题,自稳改Land,在离地面米多高处,突然开始左右摇晃(Roll)并开始猛烈下降,然后坠机

网友(2016-07-07):
近地面地面效应严重,本来就容易晃。而且近地面气压计容易受干扰。apm和pix默认降落速度0.5m/s还是有点快。改成0.3m/s,然后加超声波定高会好一些。

网友:
检果一下,气压计,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