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说明就是好,naza直接支持云台自稳

楼主(2015-11-18):
经测试,和描述相符,直接接2个云台电机,naza自带自稳,根本不需要云台控制板

唯一注意就是电机大电流不可飞控供电,正负挑出来单独供电即可

楼主:
注意看第二段,注意我说的不是飞控自稳,是坐台自稳,通俗点说就是控制电机往飞控运动反方向运动,达到水平稳定效果

网友:
那是针对舵机云台的吧?

网友:
应该是支持舵机云台。然并卵的功能~

网友:
效果一般的哦

网友:
LZ你想多了,支持云台的多了去,N年前的兔子1就支持两轴自稳舵机云台。

网友:
这饭炒的......

网友:
楼主大哥,那是支持舵机云台的,舵机云台和无刷电机云台是2回事,基本上所有飞控都支持舵机云台的

网友:
基本上所有飞控都支持舵机云台的

网友:
CC3D不知道是否支持无刷云台, 舵机云台是没问题

网友:
多读说明是好,读的太晚就不太好了

网友:
舵机云台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