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显示器,450亮度,太阳下可以不用遮光板啦

楼主(2015-11-18):
以前用一个二手收来的屏幕,亮度有限,很羡慕鹰眼那亮度,不用遮光板,可惜太贵了,感觉没什么必要,找了半天总算有合适的屏幕了,还用了接收模块改了一体的成本吗300不到,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基本室外不带遮光板了
测试了,是真的雪花屏

驱动板
接收模块某力电子买的号称高灵敏度,我也不太懂用着还可以

内置了,开洞换频道

这是和老的显示器对比的画面,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最后上飞场图

网友:
神马屏幕?

楼主:
某宝买的高亮雪花屏。外壳有天线孔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高亮雪花屏。外壳有天线孔位

几个大洋?

楼主:
现在是150,又1024和800两种分辨率,我就买的800,够用了,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A:
显示器和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和我一样

你应该也感觉不错吧,改天我拿朋友的鹰眼比较下,上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也感觉不错吧,改天我拿朋友的鹰眼比较下,上个图

en   这个是LED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150,又1024和800两种分辨率,我就买的800,够用了,你可以搜搜看

麻烦站短发我个淘宝链接。多谢

网友C:
鹰眼锐视用的是AT070TN94的7寸27灯管的屏幕, 他们的所说的700cd亮度,是指开机瞬间测出来的,鹰眼锐视我有,然而我也买了一块AT070TN94的屏幕,试了下比鹰眼的屏幕亮度稍微低点,同样的屏幕,可能鹰眼锐视是定制的27灯管高亮背光吧

网友D:
给个关键字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锐视用的是AT070TN94的7寸27灯管的屏幕, 他们的所说的700cd亮度,是指开机瞬间测出来的,鹰眼锐视我有 ...

估计是的,和驱动板大概也有点关系,你买的鹰眼屏花了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的,和驱动板大概也有点关系,你买的鹰眼屏花了多少钱

鹰眼锐视驱动板是定制的,可能背光电压和电流多少修改了,  ,,屏幕淘宝搜,27灯高亮就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锐视驱动板是定制的,可能背光电压和电流多少修改了,  ,,屏幕淘宝搜,27灯高亮就是的

搜到了,我看标注的亮度是400,我现在用的这款是450,反正也够用了,这样diy成本节约不少,就是少个dvr和信号的强度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到了,我看标注的亮度是400,我现在用的这款是450,反正也够用了,这样diy成本节约不少,就是少个dvr和 ...

你的屏幕什么型号? 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屏幕什么型号? 分享下

型号不知道你就搜7寸高亮雪花屏,可以看到一款外壳按键和我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关键字搜一下

搜7寸高亮雪花屏,可以看到一款外壳按键和我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站短发我个淘宝链接。多谢

搜7寸高亮雪花屏,可以看到一款外壳按键和我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7寸高亮雪花屏,可以看到一款外壳按键和我一样的

效果如何?还有里面用的屏幕参数你搜搜看,确定是不是450cd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如何?还有里面用的屏幕参数你搜搜看,确定是不是450cd亮度

我和鹰眼放一起对比过,搜同一个画面,基本相差无几,改天拆开注意下屏幕型号,上次拆的时候没注意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鹰眼放一起对比过,搜同一个画面,基本相差无几,改天拆开注意下屏幕型号,上次拆的时候没注意看

我说亮度

楼主:
是亮度相差不多啊,改天再去飞我拍点对比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亮度相差不多啊,改天再去飞我拍点对比图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7寸高亮雪花屏,可以看到一款外壳按键和我一样的

搜到,多谢。

找到两家和你这个外观一样的,一个便宜一个贵点的

网友E:
我搞过这一体屏

网友F:
这是哪款接收机吗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哪款接收机吗 效果怎么样?

和我手里的rc832效果差不多的,搜接收模块可以找到它

网友G:
楼主做的漂亮!顺便问下楼主,5.8G接受模块,买来的时候好像没有额外的那个PCB啊?不知道楼主从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漂亮!顺便问下楼主,5.8G接受模块,买来的时候好像没有额外的那个PCB啊?不知道楼主从哪里买的 ...

这个pcb就是接受模块,我特意找的这种适合改造一体机的,也可以去改视频眼镜

网友:
你好你的雪花屏是不是在天宏买的?

网友H:
接收板私信葛链接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收板私信葛链接我谢谢

大力电子的店里你可以看到的

网友C:
大家要看我做的屏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要看我做的屏幕嘛

请上图,大家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