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f3飞控接线

楼主(2015-11-18):
连接华科尔601接收机怎么连线呢,新手入不会弄了

网友A:
f3飞控么?我也想知道它跟naze32接线有啥区别

网友B:
CleanFlight自动调参

最近在玩 NAZE32
翻译了下说明书中关于自动调参的部分

1.找个空旷的小风环境起飞,到达一定高度
2.打开调参开关保持5秒,这时你会看到飞机在左右晃动,关闭开关后,ROLL,yaw的PID将会保存
3.再次打开调参开关保持5秒,这时你会看到飞机在前后晃动,关闭开关后,pitch,yaw的PID将会保存
4.保持飞行看操控是否更好,如果不行可以打开调参开关回复旧的参数,这个步骤可以在飞行或着陆后做。
5.着陆并加锁,这是你可以通过APP观察生成的新PID,关闭电源将会丢失生成的PID
6.如果喜欢新PID,可以DISARM,保持电池上电
7.打开调参开关就可以保存PID了,蜂鸣器会发声表示已保存
8.关闭调参开关总的来说就是波动调参开关3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leanFlight自动调参

好像有点看懂了。

楼主:
这是调参我现在连怎么接线都不知道,飞控和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调参我现在连怎么接线都不知道,飞控和接收机

接收是PPM,还是PWM,如果是PWM的话,两边都接,飞控箭头向前,右边的IO口依次为:GND-VCC-CH1-CH2-AUX1-AUX2;左边的IO口:1和2不要接从3开始CH3-CH4,.

楼主:
问下今天飞控接电池突然没有反应,用标测量供电没问题,更换了一个口还是没有反应,用电脑usb口一切正常可以进去cf调参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今天飞控接电池突然没有反应,用标测量供电没问题,更换了一个口还是没有反应,用电脑usb口一切正常可 ...

飞控的供电是通过电调输出口供电的,在任意一空闲口上插入5V,插入前检查正负
看你3楼的第三张图,那个BEC 5V就是供电

楼主:
我的分线版带供电,可是插上都没有反应电源没问题,多个口都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