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玩具飞机锂电池用到blade230s上

楼主(2015-11-18):
之前的玩具飞机用的7.4v850mah,是有刷电机,现在飞机坏了,电池想用到blade上,是不是重新焊俩插头就可以了啊?

楼主:
不行么?都是2slipo

网友A:
这个230是有刷尾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30是有刷尾电机么?

前后都是无刷的

网友:
230s 是3s的

网友B:
如果没有经验,在焊接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短路。警惕。

上xx宝,搜索“11.1V 800mAh”,跟你原装电池形状差不多 40-50元品牌电池就可以买。一次买建议2-3个。平时找个金属月饼盒装进去

另外买一个AOK电压显示器,方便你飞行后测电压,以便估算一般飞行几分钟从4.2下降到3.6左右。以免过放损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经验,在焊接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短路。警惕。

上xx宝,搜索“11.1V 800mAh”,跟你原装电池形 ...

那之前那电池不是只有扔了,有5个,怪可惜的,基本都是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之前那电池不是只有扔了,有5个,怪可惜的,基本都是新的。。。

不扔也要存放妥当,锂电池是有危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