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怎么回传电池电压

楼主(2015-11-18):
14SG 是不是只要卖一根 CA-RVIN-700回传线 就能回传电池电压,说明书上说12CH模式只能回传接收机电池电压,亚拓450L 只有一个电池,接收机电池就是动力电池,我的目的,就是当飞机快没电的时候,能够回传动力电池的电压,提醒电量不多了,我就降落,避免电池耗尽导致的炸鸡,其他数据不用回传,用12CH模式还是14CH 模式好,CA-RVIN-700这个回传线怎么还要自己焊电阻,12元一根的副厂回传线靠谱不?回传线的另一端是不是直接焊在电调的正负极粗线上,

网友:
R7008SB自带一个接收电压回传,没啥大用的,小机电调输出总不会低于5V的。外接用来测动力电池的,要串接一个保险电阻再接到电调输入端的正负极上,控里设定低压警报即可。自己弄吧那就是两根线一个电阻一个插头。商家真是够疯的,这东西随便送人就是了呗,哎

网友A:
12通的也可以测  我现在就在用  我的线是送的  直接焊在电调上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通的也可以测  我现在就在用  我的线是送的  直接焊在电调上 就行了

14SG 设置成12CH模式的时候,5通道和6通道是颠倒的,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SG 设置成12CH模式的时候,5通道和6通道是颠倒的,怎么办?

手动调下被   移到  英文的位置  可以换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调下被   移到  英文的位置  可以换别的

手动调下被?被是什么
什么移动到英文的位置,
哪里的英文,是遥控器的英文吗?
可以换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