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一个前空翻后...

楼主(2015-11-18):
低空一个前空翻,没注意,扑通着地,图传发射这样了 直接焊上去的话 是四个角加中间的一根共5根脚都要焊吗?我还有个天线延长线,能不能直接焊上去?

网友A:
我试过一晚 干掉3个的~~~两个炸断的 一个天线挂树枝硬硬拉断的连天线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一晚 干掉3个的~~~两个炸断的 一个天线挂树枝硬硬拉断的连天线都找不到了~~~

网友:
焊了试试看吧,不一定有用

网友B:
中间的一定要焊另外四根至少一根,確認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一定要焊另外四根至少一根,確認強度...

用延长线焊上去行不行?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么断了  同牌子  发回厂家一周后修好寄回来的    不过人也给我说用延长线自己焊也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黑手指其实是多余的,中间也不就一根线么,还增加了不少死重。拿延长线焊上,注意,延长线是带屏闭的,末端弄掉屏闭,露出6公分中心线即可

网友:
屏蔽綫剝開焊上...可以試試,小心晃著晃著短路

网友:
建议你还是返厂吧 看看能不能帮你修复一下

网友:
这返厂能更你修吗

网友:
断过的再焊好性能明显下降,我的肥鲨就是

网友C:
楼主怎么翻得啊,求参数教程

楼主:
已联系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翻得啊,求参数教程

rollhepitch灵敏度调快点,按住roll左或右到底就滚翻了。注意pidcontroller要用1不能用0 不然pid高了 翻的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rollhepitch灵敏度调快点,按住roll左或右到底就滚翻了。注意pidcontroller要用1不能用0 不然pid高了 翻 ...

谢了,要用手动模式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了,要用手动模式是吗?

对的,手动模式画面更稳,操作更直接

网友:
真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