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魔友用过E1200自己DIY?

楼主(2015-11-18):
E1200的电机拉力看起来很不错,有没有弟兄买过?电机可以装在其他品牌的电机座上不?

网友:
固定翼新手表示呵呵(不懂)

网友A:
我朋友装了个,买的那种一体的,出来一根线,自己的机架25mm管子直接兑上超方便。E1200后来好像还出了个标准版,电机座只要孔位对就能装。
4轴,16000的电,整机大概4.5kg左右吧,能飞40多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装了个,买的那种一体的,出来一根线,自己的机架25mm管子直接兑上超方便。E1200后来好像还出了 ...

四轴 4.5kg 带16000的电池是怎么做到的?能把配置告诉我一下吗 谢谢!

网友:
4轴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
dji 900会不会直接出一款E1200的机器

网友B:
单电机+电调重量多少?手机太旧上不了官网/x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