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650四旋翼+FYmoni3D

楼主(2015-11-18):
小试--650四旋翼+FYmoni3D

        轻型650折叠4旋翼,属自己设计加工的又一款实用的轻型机,采用了4折叠(机臂、电动脚架、折叠桨、折叠GPS支杆),1.5mm玻纤板加工的中心板,适度镂空。上次空机测试过一下(还是8月16日,一晃3个月了),感觉很方便,姿态也比较稳定,由于天气不好,也一直没有时间挂载相机实拍,前几天抽出时间是拍了一下,用修复和升级过的FYmini3D云台+gopro4,感觉算比较满意了,云台用连接件下挂,电机的阻尼感非常舒服,多云天气,图像效果未做后期处理,马马虎虎了......
       空机重1590g,带全套设备重1920g(带mini3d+gopro4),带35C5000mah电池起飞重量2680g,装入铝合金机箱总重量6410g,(11.13室内测试悬停电流13A,理论上悬停应该在30分钟左右,飞行在20分左右。
       bb设置3.6V报警,飞行时间17分钟,充进电量3700ma,力效=9.24左右。上图~

网友:
楼主铝箱哪里定做?

网友A:
楼主。。你那个700好飞不。。。用6S5200飞好久。。全载。。。。碳纤桨1555好。还是1755的好。。。。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700好飞不。。。用6S5200飞好久。。全载。。。。碳纤桨1555好。还是1755的好。。。。na

很好飞啊,1555、1755都可以,6S5200悬停的话应该在30分钟以上

网友A:
哦。。我的3508KV400.。。。起飞重量2200克。。。4S6200飞18分钟。。冲6000电量。。感觉时间好少哦。。。。。《《《6S5200悬停的话应该在30分钟以上》》》》你这个飞30分钟豪重哦。。带了云台的吗。。

网友:
看起比较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的3508KV400.。。。起飞重量2200克。。。4S6200飞18分钟。。冲6000电量。。感觉时间好少哦。。。。 ...

30分钟指的是另一架“TZ-700”的长航时四旋翼全载悬停,不是这架;这架650采用了多折叠,所以相对较重一些,但比你的18分钟貌似效率要高,我的才消耗3700电量,重量却比你的高出了400多g,6S相对效率要高些~

网友A:
你你你的机机这么省电。。我你你的轻。。。。用电多。。给你飞差不多的时间。。。我的扎个是电老虎啊。。。。。。。我用的疯狂的3508..KV400.....唐家的碳纤桨1555.。。。不应改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你你的机机这么省电。。我你你的轻。。。。用电多。。给你飞差不多的时间。。。我的扎个是电老虎啊。。。 ...

你的力效估计在7.2左右,也算正常了,关键是重量还重了点。你没电桨测试台,但你可以室内测试一下你鸡鸡的悬停电流,然后告诉我,帮你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到了楼主瑞虎的PP

网友(2016-01-02):
飞宇的这云台还是不给力,赶不上毛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