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解锁后电机转速

楼主(2015-11-18):
我的QQ飞控,为什么解锁后总有一个或者两个电机不转,要么就是转速很低,需要加大一点油门才正常,望各位指教下

网友A:
有没有做过单独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做过单独油门校准?

没有,明天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没校准好

网友B:
楼主Q多少我也是QQ飞控的,用的遥控也是天九Ⅱ,遥控设置求指导
我的Q17721748

网友B:
油门行成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成做了吗

四个一起做了,没单个做,晚上单个做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Q多少我也是QQ飞控的,用的遥控也是天九Ⅱ,遥控设置求指导
我的Q17721748

按飞控说明书上来就行了,我也是个新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飞控说明书上来就行了,我也是个新手而已

我的晚上首飞成功了!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晚上首飞成功了!感觉还行

不错。我还没试飞呢。

网友C:
可能是油门行程没校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油门行程没校好

我的飞机飞起来飘的厉害!能不能哪里再调一下能让飞机飞的更稳更听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飞起来飘的厉害!能不能哪里再调一下能让飞机飞的更稳更听话?

把QQ飞控的感度调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