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专业人士AV转换线

楼主(2015-11-18):
航拍显示器分辨率低出去拿不太方便,看到论坛有人说过用AV线转换手机,也就是下图这东西,现在新鸟咨询下如果用AV转换线插到图传接受机上转换到手机上,那么手机能当显示器用吗?大疆3和悟的遥控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结构原理实现手机平板就能当显示器的?还有大疆转换到手机用app软件才能实现显示器效果?如果自己改装不用app直接转换到手机能不能实现当显示器的效果呢?还是得到手机里设置那类东西?望有经验的老鸟给讲解下别我这个新手走弯路谢谢,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问题不在于显示器,要高清1080p的显示器网上一堆,但是你图传输出的依然是600TVL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于显示器,要高清1080p的显示器网上一堆,但是你图传输出的依然是600TVL模拟信号

似乎懂点了,图传毕竟是无线的信号没有线的好是吧

网友:
我们通常用的图传都是模拟图传,传输清晰度在技术上不会有多大的提高了,高清的话只能用数字图传

网友B:
就算你用6s做显示屏,也不行。这个转换线的原理是将HDMI转换成CVBS信号,就是模拟信号,一般接到图传上面。受制于PAL/NTSC信号,没用。你想要的高清显示,只有购买专门的wifi高清图传(距离很短),或者高清图传,直接传输高清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用6s做显示屏,也不行。这个转换线的原理是将HDMI转换成CVBS信号,就是模拟信号,一般接到图传上面。 ...

那就是这个线转换到手机上是不能用还是和显示器一样不怎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用6s做显示屏,也不行。这个转换线的原理是将HDMI转换成CVBS信号,就是模拟信号,一般接到图传上面。 ...

你说的高清图传是那种很大的那种?那也太笨重了,是不是大疆那款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这个线转换到手机上是不能用还是和显示器一样不怎么清楚?

即使能成功,一样不清楚。你的图传决定了你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能成功,一样不清楚。你的图传决定了你的分辨率

那转换到手机能当显示器吗?不清楚也行

网友D:
不知道转到手机上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转换到手机能当显示器吗?不清楚也行

很困难,手机没有外部视频信号的输入端口,一般手机也不允许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困难,手机没有外部视频信号的输入端口,一般手机也不允许这么做

想的也是,估计得配合app了,看来没指望了

网友E:
手机 + OTG线 + easycap 采集卡 + 图传接收 +  easycap viewer app

安卓手机当 fpv 显示器都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 + OTG线 + easycap 采集卡 + 图传接收 +  easycap viewer app

安卓手机当 fpv 显示器都行 ~

这样就可以把手机当显示器了?前面的线都知道,至于你说的最后那个app软件去那下载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可以把手机当显示器了?前面的线都知道,至于你说的最后那个app软件去那下载找不到啊

国外找找,不然fan qiang去 google play 付钱买  ~

晚点传国外的视屏上来,效果挺好的 ~

网友D:
图传限制了。只要有压缩成模拟信号清晰度一定下降。但用树莓派来DIY图传的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