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双通道 有关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1-18):
我购买了一个普通的5.8G图传接受,只有一个天线安装孔,如果要实现双通道,是不是只需要在原有的天线安装孔并联出一个安装孔来,求解答

网友A:
双通道就是两个接收通道,通俗点就是两个接收机接收同一个频率,根据信号强度自动选择信号强的一个通道来显示,保持好的接收效果,这才叫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就是两个接收通道,通俗点就是两个接收机接收同一个频率,根据信号强度自动选择信号强的一个通道来显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