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冲浪者X8,能否安装FPV设备

楼主(2015-11-18):
如题,翼展760,装上图传,仅在公园空地飞下,能达到个500米至1000米的距离就可以了。这样的方案可行否?

楼主:
能否提供点配置?我只玩过精灵1和P2V,都只是拍个照什么的,真正的FPV还没试过。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摄像头和图传可以买那个薄膜fpv用的,相当小,接收机随便买个就可以了

网友:
用600mw微型图传,接收用小平板天线应该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微型图传发热较大,记得放在通风的地方

网友:
可以做到的,用轻量化图传

网友:
当然可以,淘宝搜一体图传,只有几克重。载机没买的话推荐伟力F959滑翔机。

网友A:
求问哪里有小冲浪者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哪里有小冲浪者有卖?

小冲浪者

楼主:
伟力和小冲浪者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上F2飞控+微型摄像头+200毫瓦图传

楼主:
上F2飞控+微型摄像头+200毫瓦图传

安装位置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