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旋翼头空中断主轴,吓出一身冷汗

楼主(2015-11-19):
   刚换上去的7075旋翼头飞了20多个起落,今天在做侧摆的时候主轴突然断裂,旋翼头正好弹到面前(60油门3D动作做的比较温柔)7075也算是不错的旋翼头了,没想到主轴却不堪一击。

  。。 。哎!

网友:
这模型是瞬间变血滴子的节奏啊!

网友:
国内小作坊的通病:没有足够的测试量和技术过硬的测试员。

网友A:
楼主的主轴也是7075的吗?吓死我了。。今天不飞了

网友:
嘎嘣脆,不错,好吃,为了能拿退休金,以后玩共轴双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主轴也是7075的吗?吓死我了。。今天不飞了

且非且珍惜啊。尽量飞远点,至少炸不到自己

网友:
安安稳稳玩爬爬吧

网友:
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吧,只见过炸弯的,鲜见飞断的,LZ好运气买彩票去吧

网友:
小鸡大鸡都离自己远点飞

网友B:
硬度高,但是脆,颜色冷清的主轴就这样,颜色像不锈钢的软色保证只弯不断!最简单拿锉刀锉一下,锉不动的最好别用。

网友:
我炸弯了好多个 但从来没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度高,但是脆,颜色冷清的主轴就这样,颜色像不锈钢的软色保证只弯不断!最简单拿锉刀锉一下,锉不动的最 ...

热处理不过关

网友:
看着很吓人

网友C:
个例吧,不足为奇。
7075的头,我用了3年,没飞断过

网友:
我也断过轴,毕竟便宜材料不扎实,炸过亚拓的,由于拆不了十字盘,就锯了,横截面和富丽的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例吧,不足为奇。
7075的头,我用了3年,没飞断过

我刚好中奖了,哈哈

网友:
惊呆了。。。。实心主轴啊。
以前见过KDS5.5偏心主轴断的。第一回见450也有断主轴

网友:
有点脆了,我用过的主轴、横轴、尾轴从来都是弯过,没有断过。

网友:
问一句 你用的那个主轴固定环 难道不会卡到十字盘吗  在升降拉到最低 副翼打到最右或最左 然后把螺距上下拉动  应该会卡住的吧

网友:
LZ,我陪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953

网友D:
楼主炸的真好,目测就只炸了尾管

网友E:
这个7075主轴还是不错的,我起码用了30跟,炸鸡无数,就是唯一一次断过,不过那次确实是因为飞机炸过没有换主轴,飞机这东西轴都能自己飞弯还是要多检查,震动大的时候主轴飞断很正常。

网友:
我的都断好几次了、

网友:
这就是鱼和熊掌的问题,软轴弯、硬轴断。真正的好轴应该是取中的,在保证硬度的同时要有一些韧性
另外楼主,是不是转速刚好调到共振点上了?不易察觉的高频振动是很可怕的

网友:
直机一直想说:我的脊柱里有致命的气泡间隙,可是无人知晓,现在它的脊柱断了

网友:
没有足够的测试量和技术过硬的测试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炸的真好,目测就只炸了尾管

除了电子设备,整个空机报废,侧板,主轴全部炸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7075主轴还是不错的,我起码用了30跟,炸鸡无数,就是唯一一次断过,不过那次确实是因为飞机炸过没有换 ...

炸过机很多东西是都得换了的

网友:
绝对是金属内部有缺陷

网友:
断轴,跟7075没啥关系

网友:
宁折不弯,真英雄!

网友:
之前买了一元的主轴也只炸弯过,楼主人品不错啊

网友:
轴断了,和旋翼头什么关系?求解?

网友:
主轴谁的?其实我喜欢硬的,太软了经常这震那儿震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断面,因该是主轴之前就有伤,或裂纹(眼睛当然看不见)重复受力后裂纹扩大
然后主轴材质偏脆,所以最后一点被突然拉断 (45度角断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