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Kim240v3前倾臂暴力穿越机(3S/2204电机/NAZE32飞控)

楼主(2015-11-19):
== Kim240v3 机架简介及装机组件清单 ========
  • Kim240v3机架 **
  • 3K碳纤板 / 轴距240mm / 最大5寸桨
  • 空机重 135g / 机身厚 1.5mm , 机臂 3mm
  • 前倾10度机臂 / 机身左右包围设计 / 前置上扬gopro小蚁山狗录像机设计
  • NAZE32
  • 致盈動力 2204/2300kv 電機
  • KINGKONG BL ONESHOT125 12A 電調
  • sony 700線 ccd 板機
  • 迷你 5.8G 600mw 圖傳發射
  • DEVO 2.4G RX703A PPM 接收機
  • 迷你 分電板
  • 5V BEC 降壓板
  • WS2812B 4位 RGB LED

== Kim240v3 开箱分享 ==  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5814&page=1#pid17310911

== Kim240v3 装机分享
==  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5814&page=1#pid17310912

楼主:
== Kim240v3 开箱分享 ============

# 开箱文 , 当然有合子要打开

# 全机3K碳纤板

# 其他组件 , 包括铝柱螺丝分电板等等 ...

# 机臂3mm厚

# 机身层板 1.5mm厚

# 机身底板空间足够放乐天20a , 其他迷你电调当然没问题

# 少有机架有3根铝柱横向支撑机身

# 再加上6根铝柱直立支撑机身 , 应该係世界上最耐炸的机架

# 机架装好的样子

# 前置山狗 , 机背足够放 3s 2200

# 上扬板机安装架

# 机尾部份

=开箱分享完整上载=

楼主:
== Kim240v3 装机分享 ============

# 开始装机 !!!
因為这机只玩3S , 电调用这款BL12A , 有ONESHOT , 焊接方便 , 这电调又便宜

电机用致盈的2204 , 先弄清正反转安装到合适的机臂上

电调及电源线焊到MINI分电板上 ,
另外多焊3组线包括 : 5.6图传 / NAZE32 的VBAT / 接去5VBEC

先装侧板 , 电机线穿过侧板接上电调

4组电机电调接好了

这一步可能比较难明白 , 要在机内同时装上3片板 !!!
中间一片是飞控安装板 , 而另外两片是固定机臂用 ,
3片板子都是靠左右侧板固定的 !!!
安装过程可以先把2片固定机臂板先套上左右侧板 ,
再加入飞控安装板后加上横铅柱固定 , 最后才把机臂装上

上飞控 , 用的是NAZE32 , 省点空间 , 电调直接焊线

分电板及电调没5V BEC , 另加一片5V降压给飞控用

这LED都是 2812 RGB 的 , 接NAZE32可在CF调LED的效果

飞控加上BB , 引出来的2组线是 接PPM 及 12V 给图传的

图传及接收贴在顶板 , 接收用 DEVO RX703A , 是PPM接收机 ,
体型比较大 , 安装刚刚好 , 但建议新手把外壳拆掉好装点

2.4接收天线用索胶带及热缩管固定在机顶上 , 炸机不易打断天线

机顶摄像机 / 5.8天线 / 山狗SJ4000

机尾内置TX60电源插 , 带固定架 , 方便接电池

机尾的2812 RGB LED , 在CF内设定了左右为长亮红灯 ,
中间绿色为上锁提示 , 解锁后变成蓝色 , 会随着电机转动速度而红蓝闪烁

这机架没脚架 , 早前的四轴都是用这些家电用的胶脚 , 这机都沿用

KIM240V3 完成图

没上电池 / 山狗 / 桨 , 377克

=装机分享完整上载=

楼主:
<> 240V3穿越视频分享 ============ (即将上载)

网友A:
前排都被你占完了

网友:
快快快,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都被你占完了

謝謝支持呀

楼主:
<> 240V3机架简介 及 装机组件清单 <> 已完整上载 !!!

楼主:
<> 240V3 开箱文分享 <> 已完整上载 !!!

楼主(2015-12-20):
<> 240V3 装机分享 <> 更新中 !!!!

网友:
别出心裁 用心之作,  确实有不少 可圈可点的  优良结构

楼主:
<> 240V3 装机分享 <> 已完整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