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个头罩,想喷绘出来

楼主(2015-11-19):
设计了个头罩,想喷绘出来,求材料,灯箱片太薄了。厚点的亚克力板,喷绘店没有,求材料。谢谢

楼主:
就是在淘宝找不到,都是薄的灯箱片

网友:
PVC膜,有各种厚度的,还有就是自己做模具,然后~~玻璃钢

网友A:
放弃吧,。 头罩不是一般就能加工的,。如果是一个金属零部件就可以轻易加工出来,而塑料制品需要先开模,在注塑加工。 最后还不知道你设计的东西加工后能否满足要求,如果不能,还要再次开模注塑加工,直指符合要求,估计那时你都花费几万都不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 头罩不是一般就能加工的,。如果是一个金属零部件就可以轻易加工出来,而塑料制品需要先开模, ...

做头罩不至于开注塑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头罩不至于开注塑模…

网友:
楼主如果但要图案,只要买同规格的白色头罩回来慢慢自己喷就行了,静态模型的经常做
如果楼主连外形都改呢就麻烦了,,无论如何楼主要先撸一个阳模出来,可以用石膏,木头啥的。
然后如果要塑料的外壳就买热风枪和pvc片淘宝都有,烤化了一按一扯然后喷涂
如果要玻纤的就把阳模抛光成镜子然后翻阴模,然后抛光阴模,然后糊玻璃钢~~

楼主:
我已经找广告公司用打印轮,快递在路上,做好了上图。

网友:
学习,我也正想自己做

网友:
看帖回帖

网友C:
不错哎  可否发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哎  可否发个教程

等我整理一下思路。其实很简单的。设计平面图,然后打印,修剪,上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

这么巧,哈哈

楼主:
这图片压缩的太厉害了,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头罩不至于开注塑模…

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