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自己知道的优秀小直升机

楼主(2015-11-19):
发这个帖子主要是给新手选购用的,避免买错机型,花钱又打击自信。
我先说说
1.伟力v911,理由,便宜,耐摔,据说很难摔坏。一套下来也要不了多少钱,可供纯直升机新手熟悉一下直升机操作的方向感,玩完这个小鸡,想继续玩的可以进阶别的机子,顺带遥控器里还有一个高频头可供以后改造华科尔d10,d7e遥控器使用。没有兴趣的就可以终止了,也花费不了几个钱。
2.伟力v977。这机子性能也不错,无刷主电机,动力强,不发热,可以连续飞。据说也很耐摔,整机价格合理,配件也不贵。而且该机有3d与6g两种模式,6g就是自稳模式,松开手飞机自动恢复水平姿态,6g模式四面悬停,简单航线练好了可以进阶到3d模式,继续连四面悬停等。该机能做倒飞等特技动作,应该能飞很长时间,一些人可以就此打住,一直玩这个机型。另一些有进一步想法的可以进阶,这时候你至少又可以留一个高频头供以后改装华科尔遥控器使用。
3.驰远HCP100s。价格也不贵,双无刷,2s电,性能强大,拿去外面玩很适合,据说也很耐摔。建议这时候买个华科尔d7e或者d10的控,买飞机的时候顺带买个驰远的HT8高频头,其实977留下的高频头装在华科尔的遥控里刷机后应该是能控制驰远的机子的,但考虑到新入手专业遥控器,对很多东西不明白,还是花上几十块钱直接买HT8更方便,以后对遥控器熟悉了,再进行改装也不迟。
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
个人人为 V977和K110不错 耐炸 好飞手感好  维护成本低

楼主:
911飞坏一个主电机了,想换6通,纠结中。

网友A:
伟力977 耐炸,适合新手和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977 耐炸,适合新手和高手

现在就来977和110

网友B:
blade 230s,套机2000元,带遥控和充电器,前后无刷,金属齿轮舵机,带新手稳定模式,再加一键救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ade 230s,套机2000元,带遥控和充电器,前后无刷,金属齿轮舵机,带新手稳定模式,再加一键救回。

首次投资高啊。新手一键救回指的就是一键切到新手稳定模式吗?

网友:
有人评价下6050么,我买的6050,在家里练,一直不敢对头,模拟器对头凑合。
还有就是它和v977比如何,我是说稳定性,我的6050经常咔嚓一下子掉下去二三十厘米或者猛窜一下子,模拟器都没这情况过,是不是家里地儿小乱流严重?可我已经飞到1.5米了。
还有天线摔断了n次,换了一个新天线遥控距离只有几米远了(天线长度3.3厘米左右,应该不是长度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次投资高啊。新手一键救回指的就是一键切到新手稳定模式吗?

Panic Recovery Mode If you get into distress while flying in any mode, push the Panic button and move the control sticks to their neutral position. SAFE technology will return the helicopter to a level attitude.

出自:http://www.bladehelis.com/230s/

急救恢复:
任何模式底下,按急救键,然后拉杆回中,SAFE会把小鸡放回水平姿势。

我个人是不喜欢靠电机锁尾的电直,但是我最近送了一个230s给朋友,他反馈很好,步步为营学习方式。我认为这种应急救回功能是未来初学电直必备的。高端ikon,vbar neo也等近几年也都开始有救回bail out。我的两个neo其中一个升级了,但是飞的时候自信很多,练习胆量也大一些。

你觉得2000元贵,你问一圈,看看谁玩微型电直花的钱少于2000?每次维修不超过1小时?到了2015年下旬的航电发展,新手还买不带救回功能的小飞机,我真的觉得是找陷阱跳。我感觉只有厂家高兴。
两个炸坏的千元小飞机 vs 一个blade 230s(带救回功能,双无刷,金属齿轮舵机,体积大一点看得清楚,户外抗风性也强一点)

我打个比喻,你初学骑自行车,去买便宜二手自行车练? 去买高级碳纤维车练?都不对,要买带辅助轮的练习车才对。

即便买blade 230s,也不要改,飞到技术ok了,那你随便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nic Recovery Mode If you get into distress while flying in any mode, push the Panic button and  ...

这个2000还真是……有些贵。再问一句'这个一键救机功能和977之内的低端直升机的一键切换3d/6g模式似乎没啥区别啊?

网友C:
HCP100S,终于玩的有点感觉了,确实是又硬又稳,怪不得有高手蹲点长期收购(当备机),而且一直有新手玩不转出手。

我是已经折腾了好几十块的零件了。

网友D:
伟力911还是算了 驰远也有四通机啊 单桨无副翼的 挺好的 比911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000还真是……有些贵。再问一句'这个一键救机功能和977之内的低端直升机的一键切换3d/6g模式似乎没 ...

我理解目前千元以下是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角度,随时通过一个按钮来拯救。
炸鸡与否就在这零点几秒。

欢迎纠正

网友:
杂交 hcp100 mcpx 不错,经济实惠,耐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CP100S,终于玩的有点感觉了,确实是又硬又稳,怪不得有高手蹲点长期收购(当备机),而且一直有新手玩不 ...

长期收尸体。。。。我很早就说过了。100S有两种结果。适应了了解了就不会放。。。很难适应的就在购买后一个月内会连带很多东西一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力911还是算了 驰远也有四通机啊 单桨无副翼的 挺好的 比911好

那就要多花银子了,我买的HFP100v2,最大缺点是飞一块电主电机超级烫,这个小飞机我一直爱惜使用,飞半块电休息凉粉政委,结果一次悬停练习中尾电机突然停转,打着转炸鸡,摔得主板也一直闪灯,暂时还没有返厂,等以后买100s时返厂,修好后就打算摆家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期收尸体。。。。我很早就说过了。100S有两种结果。适应了了解了就不会放。。。很难适应的就在 ...

问一句,什么叫“死区”?大家都说100s存在这个问题,什么意思?

网友:
回到苹果手机 vs 华为 vs 廉价手机

廉价手机机新买回来坚信硬件牛,不需要厂家太多软件优化,事实呢,在多数老百姓手里越用越慢,各种问题。
华为这一档基本是硬件和软件优化的最低端了
苹果不用说,跟大疆是一路的。买了直接用就好了

其实基本只有高手才能用好廉价手机。。。越是一般人,反而要用好的。

网友F:
别的不说 minicp 绝对合适 又稳又好飞 新手先入有刷的基本炸不坏什么,以后上手了升级有刷动力足够大。配个d7 d10加高频头固件 通吃小鸡

网友:
100s不要太耐咋,(除了大齿),我倒飞后没稳住直接砸地上也没事,捡起来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的不说 minicp 绝对合适 又稳又好飞 新手先入有刷的基本炸不坏什么,以后上手了升级有刷动力足够大。配个 ...

minicp精度,操纵肯定没的说,但据说配件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nic Recovery Mode If you get into distress while flying in any mode, push the Panic button and  ...

飞机看起来不错,关键是现在配件跟不上啊。

网友G:
230s,摔机后能否拣起就飞?

网友:
每一台机都有优点,善于发现和发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力977 耐炸,适合新手和高手

没错,新手高手都能找的乐趣,确实是比较成功的产品。

网友:
V977绝对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G:
230s,摔机后能否拣起就飞?

F22隐形战机是不是被导 弹射中还能继续飞?no。但是他隐身,所以很难被射中。
230s摔机后是不是能继续飞?估计no,但是他有稳定模式和一键救回双保险,所以很难摔。

网友:
华科尔120挺好

网友:
我就相信直线舵机

网友:
HEIM 3D 100 很好飞,手感好,耐炸

网友:
没飞过其他小鸡,只觉得K110不错

网友:
初学者推荐V977

网友:
推荐 杂交 MCPX 新手神机~不解释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我的顺序是伟力V911、驰远FBL100、驰远HCP100S,买驰远FBL100时候还没有伟力977要不会选977。FBL100让我从接触六通机一直玩到了倒飞自旋确实功不可没,不好的是倒飞后动力问题改了无刷花了不少银子

网友:
目前买了911和k110,911精度太差,悬停无敌,k110无刷动力强劲,6轴超稳定,就是体积大,声音大,室内也只能悬停了,准备入个hcp80v2,应该是911大小,110性能。适合室内悬停,航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