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买轴承可靠,满大街都是假货咋办

楼主(2015-11-19):
哪里买轴承可靠,满大街都是假货咋办

网友:
满网都是!

网友:
没有太好的办法,把自己要做的,尽可能做的最好。

网友:
那就别用了 ,哪有那么多假货。轴承不值几个钱。

网友:
你还真别说现在轴承假货确实很多,别说你自己用了就是大型主机厂用的都不一定真货,国有三大厂哈瓦洛假货满天飞,瑞典SKF德国FAG美国铁姆肯日本NSK假货不要太多。
建议楼主1.选择官网可查代理商购买
        2.要求开具正规发票
        3.不要听信别人什么真假轴承一眼能看出来,那都是低级假货,现在的正儿八经的假货我敢保证你就让厂里的人来看都分不出来,只能拿去鉴定。
          全国鉴定轴承的地方貌似只有两个,一个洛阳轴承研究所,一个是上海某大学。(注意我说的事鉴定但不是真假鉴定)
        4.从轴承材质上看稍微有良心的假货都是正儿八经的轴承钢,热处理全国都差不多,差距就在假货的滚道加工和内挡边上了。

网友:
另外多说一下:轴承除问题不要总想着轴承的真假问题,说白了咱们日常用的工况没有达到真正的工业使用工况,
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轴承选型不当,安装不当,润滑不当,异物进入等情况导致轴承失效,所以以后遇到轴承问题先检查以上几点,
当然出现问题及时找到问题根本才是重要目的而不是仅仅是跟换轴承

网友:
可以上我的淘宝小店  看看,包真品     h3机械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