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HCP100S大齿上环

楼主(2015-11-19):
炸鸡时大齿很容易裂开,大家觉得这样可行吗,会不会少了缓冲对其它零件造成伤害?

网友:
这样坏的就是更值钱的东西了

网友:
暴力3D大齿才会裂开,炸机只会扫齿,所以上环只对飞3D有利。。。

网友:
这B装的好!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种东西 管卡子

网友:
用固定翼桨的垫圈试试

网友:
后果比较严重,我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结果电机虚位很大

网友:
我的主轴上已打好1MM的孔,把齿轮上也打一个,再用一个肖子穿起来,正准备把开裂的大齿再重新装回再用一次。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网友:
正常炸鸡大齿肛裂。上502还能继续用几次。这种套死了的。。。炸鸡必定扫齿,炸一个扔一个。

网友:
这样可以降低坏大齿几率

网友:
还是用502好,大齿不坏弄坏别的东西

网友:
我现在头疼的是炸机时关油门稍微晚点就扫大齿,有人建议D口磨圆做成松一点的配合,觉得有点难以把握,我今晚加工了一个塑料驱动齿轮(9齿),设想塑料齿轮能适当打滑,减少扫齿现象,明天试试,即便扫小齿轮成本也更低,容易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综合大家的意见,避免炸鸡造成其它更贵零件的损失,还是把环去掉吧

网友:
可以试试,创新总是有成本的,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创新会带来很好的效果。

网友:
我直接用铁丝绕了几圈

网友A:
非暴力3D的高手,就把主轴下端的螺丝去掉,还原本来的泄力设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暴力3D的高手,就把主轴下端的螺丝去掉,还原本来的泄力设计吧。。。

没错,我还换了实心碳纤主轴,重量减少大约2.5克

网友:
炸裂后的齿盘留着或者直接把大齿盘套在主轴上拧成O,回去后用线在你上环地方缠几圈,线头处点胶粘住,线不用缠得太紧。以后炸多打滑了在圈内摸点螺丝胶又可以炸很多次了。

网友:
我是在周围粘了AB胶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