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控的几个开关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19):
新人不明白这几个开关都是干什么的?有高手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个说明书里面有啊 T.HOLD是油门保持 锁定油门位置,开关拨到ON位置马达锁定停止转动。6CH/IDLE 3D开关 拨到ON位置特技倒飞,0FF模式不能倒飞。5CH/GYRO陀螺仪开关 用于区分直升机3轴和6轴模式,开关在上面是6轴模式,只能当4通道飞,锤子机非常稳定 适合初学者飞行,拨下来3轴模式姿态锁定 用来练习3D飞行。

楼主:
idle拨到on,gyro拨到6轴是什么感觉?然后idle拨到off,gyro拨到3轴是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idle拨到on,gyro拨到6轴是什么感觉?然后idle拨到off,gyro拨到3轴是什么感觉?

感觉感觉就知道什么感觉了

楼主:
这几个开关有关联关系吗?

网友:
开开看呗,试过肯定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