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无法连接到MP.

楼主(2015-11-19):
大家好!我的APM是2.6版本的+7系列GPS,雷家买的。最近这几天调试装到穿越机上玩玩。发现这东西弄的真头痛。
今天下午还弄的挺好的 都快调试完了 也装上机了,我用BEC 5V 给接收机供电 也一起给APM 供电。检查了半天 线的正负极都是连的是对的 也没什么问题。
我给四轴用BEC供电的同时(准备给电机行程校准) 也用USB线把APM 和电脑给连上了。
然后之后我的APM 就再也和电脑连接不上了(MAVLINK连接不上  想重新刷固件也刷不了了),试了很多办法 把GPS 什么各种线都拆掉 重启电脑什么的 都没办法。
在设备管理里面还可以看到APM的端口 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连不上。连接失败的detail在下图中。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新手必经阶段 usb链接电脑不要bec供电 不然烧的 我也是这样过来 雷迅服务不错的 返厂吧

网友:
新手表示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必经阶段 usb链接电脑不要bec供电 不然烧的 我也是这样过来 雷迅服务不错的 返厂吧

只能返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