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轴的电机选择,给个建议

楼主(2015-11-19):
手头有飓风4110 400KV 4个 TM3520 400KV 4个,我想用手头的这8个
电机
组装一个8轴 用APM2.8可以么,在6S情况下,会因为动力差距 导致机器无法正常运行么

网友A:
顶下,不清楚?不过觉得飞控会很累

网友B:
没试过,两个不同电机差着安装试试

网友:
就上8个电机错开摆放,这样应该可以用把

网友(2016-06-05):
已经装机试验了,两个两个一错开摆放,能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