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one震动

楼主(2015-11-19):
我的one震动很大,拨动桨,有一处明显感觉紧,录像起来果冻严重,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震动大?是桨不平衡还是电机不平衡?

网友:
新手表示不造

网友:
机身强度不够会不会振动也大

网友:
不用合计,螺旋桨不平衡

网友A:
这个机子没用斜齿而是用了直齿,天生会震动大。还有就是这个机子本身后面的结构精度平衡不太好。这个结构本身创意不错。但他的工艺质量和选材浪费了好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没用斜齿而是用了直齿,天生会震动大。还有就是这个机子本身后面的结构精度平衡不太好。这个结构本 ...

确实,做工还是不够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S帮顶

好车,好玩

网友:
车震啊这是

网友C:
既然发现有一处明显感觉紧,那就拆开检查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发现有一处明显感觉紧,那就拆开检查一下呗。

怀疑是那两个齿轮不圆造成的,发现了我也没办法解决,所以先换一对桨上去

网友D:
车貌似比飞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貌似比飞机贵

说得有理

网友E(2016-01-11):
是桨不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桨不平衡吗?

桨是一个,还有里面减速组精度太差的问题,我换了对好桨,震动相对好多了,可还是比直驱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