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几张450L内走线图

楼主(2015-11-19):
借着双十一应该有大批模友入了这货吧,给喜欢内走线的同鞋作个参考吧,少走些弯路,
别跟我似的拆装侧板好几回,
电调线不够长还是改用延长线吧,接头部位套热缩管防松脱,
别学我剪了再焊线加长,我也是剪完才发现这样做不安全的

另:25楼更了几张换SBUS后的效果图

网友A:
BB响影响美观,切无卵用!控时间设置好就行

网友B:
我是把电调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第三通道,然后接收机的SBUS线接到陀螺仪,这样线长度够用,不用再延长了

网友C:
杜邦线不如走sbus 杜邦线插接不是很紧密

网友:
正在尝试K8+天地飞7通,全内置,嘿嘿。

网友:
全新DEKO HV3300金属数码舵机 斜盘舵机  原价530  现在420卖  需要的联系QQ310269136

网友D:
既然是7008接收。。为什么不用SBUS走线。。
油门线给7008的3通道。然后控里设置失控保护
3轴那的4个舵机线可以走在陀螺垫板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影响美观,切无卵用!控时间设置好就行

BB响是用小块魔术贴粘上的,用与不用都方便,不过有时也懒得用

网友E:
你改头罩了还是现在头罩都是这样的了?电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电调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第三通道,然后接收机的SBUS线接到陀螺仪,这样线长度够用,不用再延长了

可惜控入的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杜邦线不如走sbus 杜邦线插接不是很紧密

是啊,得经常检查,等手感调好了再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7008接收。。为什么不用SBUS走线。。
油门线给7008的3通道。然后控里设置失控保护
3轴那的4个舵机 ...

7008是后来入的,之前是天七,当时刚换新控也不会用所以还是先按传统接法简单接的,
以后等飞着手感没问题了再改SBUS吧,顺便把陀螺板下面粘层薄泡棉防磨线再把舵机线改道试试,
另外还有个关于SBUS的问题请教,按传统接法电调接三轴油门,在连线电脑调试陀螺的时候电机是不会启动的,只有在断开连接的时候电机才会自检并进入工作状态,如果按SBUS接法电调直接连接接收3通道,在连线调试陀螺的时候电机会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改头罩了还是现在头罩都是这样的了?电机部分

自己改的,我这磨的时候太专心,一没留神磨的有点过了

网友F:
一大堆线掉屁股上,这不算是内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大堆线掉屁股上,这不算是内走线吧。

恩,不完全是吧,觉得传统接法这样最省心,换舵机的时候也最简单快速

网友:
细致啊,我都是搞到侧板外面。看不见线有时候心里也不踏实

网友:
这么走线有个问题 需要拔掉电机线的时候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