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GF 10CC+MX2 50E 地面油门响应及高速

楼主(2015-11-19):
RCGF 10CC+MX2 50E 油门响应速度不错,过渡顺滑.用14X6桨高速8200

插上翅膀

加油准备起飞

绑住尾巴来发动引擎

木桨看起来很屌

同飞的天翼50E,声音被压下去了

网友:
你居然买到绿色了

网友A:
跟我原来的配置一模一样,我也是绿色的,10CC不能吊机,我换了15CC

网友:
线性如何?小汽油机总是令人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原来的配置一模一样,我也是绿色的,10CC不能吊机,我换了15CC

我是山寨你的配置,如果你早点公布15CC才能吊机,估计我现在的配置应该是15CC了.
不过这台10CC也很不错.调试简单,稳定,线性也不错.

网友:
这是电改油啊

网友B:
不错,全套下来要多少钱?

网友C:
我也看这个飞机了,做工怎么?飞着好飞吗

网友:
10CC汽油只相当于46级甲醇

楼主:
这架是油电共用,配件带油箱,油门拉杆等,也带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这个飞机了,做工怎么?飞着好飞吗

比较好飞,做工还不错.有一个注意点,就是起落降要加强一下,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全套下来要多少钱?

发动机1000  空机630  春天舵机200  其它配件共合2000+差不多了.

网友:
舵机是多少g的?

楼主:
春天金属齿标准舵 15KG力 重61克

网友D:
不能吊机么???我也是mx2 绿色 发动机是 三叶 四冲6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春天金属齿标准舵 15KG力 重61克

这款是翔野50级的MX2吗,你的电池放在哪个地方?我测中心把电池放在发动机的位置那里才可以
50级飞机用60克舵机太重了,不好飞吧,我用的是海泰克225

网友:
我的也是RCGF10CC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能吊机么???我也是mx2 绿色 发动机是 三叶 四冲61

朋友你好!你的三叶四冲61配这飞机,感觉怎么样,拉力够吊机了么?我感觉可能不够,我估计要82或91的四冲可能拉力才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好!你的三叶四冲61配这飞机,感觉怎么样,拉力够吊机了么?我感觉可能不够,我估计要82或91的四冲 ...

61肯定不能吊机,飞3D不要考虑4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是翔野50级的MX2吗,你的电池放在哪个地方?我测中心把电池放在发动机的位置那里才可以
50级飞机用6 ...

我的电池放在固定方向舵的那块板上,油箱还要压到副翼碳杆,这样重心才行,正倒飞都可以保持水平飞.

网友(2015-12-30):
引用 网友G:
61肯定不能吊机,飞3D不要考虑4冲

朋友你好!我体会不深,但我看好多文章都是主张飞3D用四冲发动机,原因如下:1  .4c发动机油门响应快,可以产生短暂的强气流影响尾舵而飞机的拉力和速度并无太大的改变。2C发动机当浆气流(转速)到需要的时候,飞机的累积速度会增加到脱离失速态,吊机没问题,其他花式会受制。 2.省油,同样拉力下,4c发动机油耗是2C发动机1/2,这对飞机的拉重比提升有好处。尽管燃料费用并不节省。谢谢你!

网友(2016-06-07):
您好,请问你的机子 装10CC的话速度快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山寨你的配置,如果你早点公布15CC才能吊机,估计我现在的配置应该是15CC了.
不过这台10CC也 ...

请问你的机子配置如何,我想装一台你这种一样的机子,我只要求飞航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的机子配置如何,我想装一台你这种一样的机子,我只要求飞航线就够了

机身是翔野科技的 50级MX2-50E 固定翼3D电油两用,舵机是春天15KG的,飞航线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机身是翔野科技的 50级MX2-50E 固定翼3D电油两用,舵机是春天15KG的,飞航线是肯定没问题的。

谢谢,还有我想请教一下这10CC怎样只有一个接油管的?怎么没有回油管?你用多粗的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还有我想请教一下这10CC怎样只有一个接油管的?怎么没有回油管?你用多粗的油管?

油箱接发动机是只有一条供油管,10CC用内径2.5 mm  外径4mm的汽油管比较合适。

网友H:
楼主,有没有上天的视频啊,我的配置跟你一样,差不多准备好了,就想参考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上天的视频啊,我的配置跟你一样,差不多准备好了,就想参考参考啊

视频没拍就被我炸掉了,没插副翼舵机线就果断加大油门起飞。放心装机试飞吧,如果没飞过油机,记得起飞油门要推到70%以上,盘旋几圈微调好了,再收油慢慢飞。飞航线绝对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视频没拍就被我炸掉了,没插副翼舵机线就果断加大油门起飞。放心装机试飞吧,如果没飞过油机,记得起飞油 ...

怎么会没检查就上天?首飞成功吧?这机的质量如何,好像翔野的飞机相对其他品牌都特别的便宜,还真有点担心质量。还有,推油门70%是要快速飞起还是什么原因?平飞时推油门大吗?问题有点多,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会没检查就上天?首飞成功吧?这机的质量如何,好像翔野的飞机相对其他品牌都特别的便宜,还真有点担 ...

首飞成功,飞了好几个起落了,就是分心大意了没插副翼舵机线直接轰油起飞.为什么70%油门起飞,因为你玩惯了电机,没什么声音的.而油机加一点油门声音就很大,会让你错觉已经很大推力了.这样上天一转弯会失速炸机.70%油门起飞是先熟悉一下油机的发力.保证不失速先熟悉性能. 翔野的机质量还是不错的,对得起价格.当然不能和那些贵的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飞成功,飞了好几个起落了,就是分心大意了没插副翼舵机线直接轰油起飞.为什么70%油门起飞,因为你玩惯了 ...

这样炸掉非常可惜,谢谢指导

网友H:
楼主你的接收和CDI是否公用一块电池?都用什么电池,有没有用UBEC,如果都有,机身会不会超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接收和CDI是否公用一块电池?都用什么电池,有没有用UBEC,如果都有,机身会不会超重很多?

...

接收和CDI可以共用一块2S电池供电,如果你的接收和舵机都是高压的可以顶住8.4V,就可以不用UBEC。 如果接收和舵机有一样不是高压的,那只能加UBEC,另外CDI的电压是可以直接接2S电池的。CDI可以直接接2S电池,也可以接UBEC出来的电。 这款UBEC还不错,关键字:好盈 12.6V/8A 大电流外置式BEC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收和CDI可以共用一块2S电池供电,如果你的接收和舵机都是高压的可以顶住8.4V,就可以不用UBEC。 如果接 ...

我的还没有装机,但有朋友装在全球40级下单翼练习机上,头重了,好不容易配平衡了,但在第3个起落时空中熄火,也不知道是吸不到油还是发动机没有调好,但感觉这机头配40级是超重了。请问楼主汽油机震动那么大,您的飞机头部装发动机的位置有没有做加强强度的措施?有的话如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还没有装机,但有朋友装在全球40级下单翼练习机上,头重了,好不容易配平衡了,但在第3个起落时空中 ...

配50级飞机会合理一些,而且练习机应该比3D机尾部要轻。空中死火,多是发动机没调到位,再细调一下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可以找找,就是油箱到发动机的油管,要尽量短一下,小CC发动机的吸油能力不如大CC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50级飞机会合理一些,而且练习机应该比3D机尾部要轻。空中死火,多是发动机没调到位,再细调一下吧。还 ...

楼主你的高低速油针各是几圈左右,我的有点难调

楼主:
高低油针都回到1.5圈,慢慢收小低速油针,直到推油门会死火,就是低速供油不足了。然后开始放大低速油针,每次放0.2圈,慢慢推油门到最大来试会不会死火,闪几次油看跟不跟手。放大低速油针到推油门不死火且跟手。 再调高速油针,推油门到最大,看转速表收小或者放大高速高针直到调出最高转速,后再放大0.1圈。  怠速调2级 1900转用来降落  2500转正常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和CDI可以共用一块2S电池供电,如果你的接收和舵机都是高压的可以顶住8.4V,就可以不用UBEC。 如果接 ...

朋友你好!接收和CDI可以共用一块2S电池供电会不会出现干扰?因为CDI是高压线,它出来的线的是带屏蔽的,这样一接,接收机的电路就和CDI的电路连到一块了,始终担心有干扰或失控。另外再请教下,你这个配置装满油总重量是多少啊?谢!

楼主:
条件允许最好是分开2块电池供电,但是共用UBEC出来的电源也是没问题的,身边有模友就是这样用的,7008接收和14SG,没出现失控的问题大半年了。起飞重量忘记了,大概3.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