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XK120,请问模拟器怎么买

楼主(2015-11-19):
要买什么牌子的,买回来接上线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A:
买的是含控的套机吗,貌似都是送模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是含控的套机吗,貌似都是送模拟器的

我是双11   680买的    没送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双11   680买的    没送模拟器

我的是凤凰模拟器,可以在线升级,还不错。软件可以买光盘也可以网上下载,硬件就一个硬件狗和一根音频线就可以
直接接上就能用,就是安装软件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系统缺少某个组件的问题,解决方法百度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淘宝的尚x玩具有卖,我在那买的一整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双11   680买的    没送模拟器

请问是在哪家买的,马上双12了,也想买680元的

网友:
哪家买的?我也还想再入手一台。最近120特技练的停不下来,配件摔坏不少。就是不知道配件是不是也搞活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的尚x玩具有卖,我在那买的一整套。

你送的模拟器可以用凤凰5嘛

网友(2015-12-23):
引用 网友C:
你送的模拟器可以用凤凰5嘛

一整套有凤凰模拟器的光盘和加密狗

网友:
我没弄120赶紧和110差不多,660买的4电套装

网友:
我也没送,买20块那种8合1的,装凤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