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5-11-20):
自己配了套4轴机子,飞控如题用的naza v2套,我的问题是如何使用ipad地面站系统,iPad如何连接飞机?需要什么设备!如何用iPad当显示器用!请知道的朋友速度为菜鸟解答!谢谢

网友A:
dji 蓝牙地面站
+wifi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 蓝牙地面站
+wifi图传

感谢,我现在去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 蓝牙地面站
+wifi图传

请问如何连接OSD MINI使OSD反馈信息显示在小飞手显示器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连接OSD MINI使OSD反馈信息显示在小飞手显示器上面

按正常说明书接图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说明书接图传就可以

没有说明书额,请问OSD是连接PMU还是连接图传上面?如何连接,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