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futaba ff6能设置用两个舵机控制的升降舵(尾翼)吗

楼主(2015-11-20):
飞机一共副翼两个舵机 升降两个舵机不知ff6能搞定不 求解

网友A:
这位游侠,你到医院总不能这样说,我不舒服,能帮我治治吗? 你要说清楚。
两个舵机控制的升降舵有三种情况,
V 形
D形
连轴。

如果是V形的话,已有预设。D形和连轴要自己编一下。还有如果是D形和连轴,第四,五通道是否是空的。

网友B:
搞不定就换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定就换14SG

双十一大米败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游侠,你到医院总不能这样说,我不舒服,能帮我治治吗? 你要说清楚。
两个舵机控制的升降舵有三 ...

我现在在装塞巴特f3a 一边副翼各用一个舵机 方向舵一个舵机 这机子尾升降舵需要两个舵机 ,和副翼一样一边要用一个 我这遥控我知道能设副翼两舵机一通和六通 V型尾翼也可以选模式 但我这种不是V型尾翼的 是T型尾翼 有单独方向舵 不是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装塞巴特f3a 一边副翼各用一个舵机 方向舵一个舵机 这机子尾升降舵需要两个舵机 ,和副翼一样一 ...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你是需要联轴功能。

第五通道空没空?

如果第五通道是空的,在用户编排里设第五通道是第二通道的从。

如果第五通道没空, 用Y线和一个反舵机。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淘宝上有卖舵机反向器,不贵也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你是需要联轴功能。

第五通道空没空?

五通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你是需要联轴功能。

第五通道空没空?

能具体说下用哪个功能怎么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用哪个功能怎么设吗

等回到家后,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回到家后,行吗?

OK 等你

网友A:
还在上班中。
为避免误会,再澄清一次,是联轴功能。就是让升降杆控制两个舵机做动作,副翼杆参加控制。请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上班中。
为避免误会,再澄清一次,是联轴功能。就是只让升降杆控制两个舵机做动作,副翼杆不参加控 ...

那副翼控制还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副翼控制还有用吗

副翼还是和以前一样,1通道和6通道联动。
升降的功能和以前一样,区别在以前是一个舵机带动舵面,现在是两个舵机分别带动两个 无 机械连接 的舵面。一个是2通道, 一个是5通道。
4通道方向。
3通道油门。

你是不是这样的要求?如果是ff6是可以做到,但升降的D/R没有了。这个升降的D/R开关用于打开/关闭这个新加的功能。(我认为是非常蠢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还是和以前一样,1通道和6通道联动。
升降的功能和以前一样,区别在以前是一个舵机带动舵面,现在是 ...

这就好 使用ff6里哪个功能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好 使用ff6里哪个功能设置

ff6有两个用户自由编排,PMX 1和PMX 2。

我估计你的两个是都还是默认设置。就选PMX 1这样好管理。进入这个菜单选项后用CURSOR键选里面的 子 内容。

MAS 是主,用+ - 号 来选。 选2通道。
SLV是从,用+ - 号 来选。 选5通道
INH是封闭, 用+ - 号 来选成 ON 或 OFF, 2通道的D/R开关控制这个功能。(很笨,对你来说每次飞一定要检查,否则就升降舵就一半听话)
+ - 号是5通道如何对应2通道的方向。
数值是5通道如何对应2通道的数值。

祝你成功和周末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6有两个用户自由编排,PMX 1和PMX 2。

我估计你的两个是都还是默认设置。就选PMX 1这样好管理。进入 ...

好的 非常感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