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8g图传接受 信号断续 出雪花的问题

楼主(2015-11-20):
我开了个一体控 用的 5寸雪花屏幕 和8频道接收机 但是装上发现 在室内 室外 进距离都会出现 信号断续(不是信号不好、是直接雪花了 瞬间又好了)请问是 接收机在控内置和遥控的干扰 还是接收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检查检查发射和接收的频道。还有就是接线。

楼主:
接手发射肯定都对 要不 没信号。现在是 有信号 会突然中断

网友:
频道应该错了。。换个最稳定 的频道。

楼主:
换了频道都不显示 只有一个现实 还老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