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设置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11-20):
陀螺仪不要设置卡是否可以连接电脑设置, 设置卡是方便场外设置试调的吗? 还是要两者一起才能用?求高人解答下!

网友:
陀螺仪设置卡就是在不方便连电脑的时候用来设置陀螺仪参数的!可以单独使用不需要连电脑!场外调参数方便啊!有些陀螺仪也支持蓝牙连手机调参数,不过要有蓝牙适配器

网友:
有些设置卡功能还比较多!比如某宝上流行的k8设置卡除了调参数还可以设置舵机中立点。测量电池电压等等功能!

网友A:
k8的话用蓝牙比较便宜 连接手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的话用蓝牙比较便宜 连接手机就可以了

就拿k8来说, 单个k8用数据线连电脑可以在电脑上设置,  另外多买个蓝牙模块能用手机开蓝牙设置 ,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拿k8来说, 单个k8用数据线连电脑可以在电脑上设置,  另外多买个蓝牙模块能用手机开蓝牙设置 ,是这样 ...

同一时间只能用同一种方法 因为差电脑需要USB线 插蓝牙需要杜邦线 USB线头粗 插了USB 蓝牙就插不进去 两个接口离的太近了
蓝牙的接口和设置卡的接口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只能是同一时间内二选一  综上所述 电脑 蓝牙 设置卡 三选一

电脑直观 无成本 但不便携
手机蓝牙软件也挺直观 方便 便宜 也就30~40块的东西 可以按在飞机上 用手机随时随地的监测飞机的各项数据 比如振动值
设置卡 方便快捷 但是很贵 功能较多 二手的100块吧 全新的140~160不等

我选用的是蓝牙 有时候在家里方便的情况下也会用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时间只能用同一种方法 因为差电脑需要USB线 插蓝牙需要杜邦线 USB线头粗 插了USB 蓝牙就插不进去 两 ...

多谢解答,  在家用电脑就行了 场外如果有问题的话 买个蓝牙模块就可以了 我用台7寸的平板 ,屏幕大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在家用电脑就行了 场外如果有问题的话 买个蓝牙模块就可以了 我用台7寸的平板 ,屏幕大比较 ...

手机就好 手机软件不是电脑软件 界面很简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