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a6是不是不带放电功能

楼主(2015-11-20):
老款a6是不是不带放电功能

网友:
多老?感觉应该有放电功能吧,B6都有。

网友:
老款A6加保姆带放电好像

网友:
充电器的放电功能我是从来都没有用过。
一块3S5000的电池要想放到3.8那得产生多大的热量啊,如果热量不大,那又得多长时间啊。
我都是用30W射灯直插加BB响

网友:
老款不带

网友:
老款不带,要加保姆,新款不需设置充放电,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