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链接osd

楼主(2015-11-20):
链接上显示osd但是晃动APM水平线根本不动

网友A:
要在飞控里选择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飞控里选择osd

如何设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呀

连接你的地面站,进入“初始设置”选择“OSD”,点击“启用遥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