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加并充板问题

楼主(2015-11-21):
1. B6平衡充加并充板6个3S
电池
一起充能分别看到这6块电池的数据吗?我的B6平衡充放两块3S电池一起充或者一起用STORAGE模式放电,就是只能看到其中一块电池的数据哦
2. 使用保存电池模式(STORAGE)进行放点,可以多块电池一起放电吗?放电完成是否会报警?
3. 使用并充板充多块电池,电池上的平衡充电接头是不是随便插在并充板的左边或者右边都可以?

网友A:
1、只能看到一组
2、可以一起放,放电完毕会有声音提示,和一块电池一样的
3、可以,并充板上所有的接口都是并联的,每一个接口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