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osd没有坐标,飞丢了怎么办,有木有什么方式显示坐标呢,活者第三方

楼主(2015-11-20):
大疆的osd没有坐标,飞丢了怎么办,有木有什么方式显示坐标呢,活者第三方

网友A:
飞丢了可以用剩下的遥控器8折购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丢了可以用剩下的遥控器8折购新机

什么,怎么弄,

网友A:
到dji板块发帖骂,客服会让你把遥控器寄回去,然后打八折再买套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dji板块发帖骂,客服会让你把遥控器寄回去,然后打八折再买套飞机.

哈哈,谢了哥们,够逗了

网友B:
国家规定的不允许公开 GPS坐标信息  所以小厂子开源的或者非正规厂家就有公开的   一般正规厂子都不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家规定的不允许公开 GPS坐标信息  所以小厂子开源的或者非正规厂家就有公开的   一般正规厂子都不这么弄
...

噢噢,那要怎么弄啊,如何改装,我大疆A2,io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噢,那要怎么弄啊,如何改装,我大疆A2,iosd

淘宝搜开源的 像非凡的穷人osd就显示经纬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家规定的不允许公开 GPS坐标信息  所以小厂子开源的或者非正规厂家就有公开的   一般正规厂子都不这么弄
...

yuneec q500的遥控器就显示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开源的 像非凡的穷人osd就显示经纬度了

我大疆A2可以么?,一个飞控能2个osd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疆A2可以么?,一个飞控能2个osd么

我这给lite用过穷人 OSD   A2能不能用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yuneec q500的遥控器就显示坐标,

并不代表yunee是什么大公司  就算是公布坐标这也是违法的行为

网友(2016-01-02):
引用 网友A:
到dji板块发帖骂,客服会让你把遥控器寄回去,然后打八折再买套飞机.

好主意!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