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十字盘不同步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20):
kbar不知道怎么突然出现这问题,上电自检之后推螺距十字盘一切正常,连续推十几次之后再推螺距三个斜盘舵机就不同步了,副翼会歪向一边,但是这时候打下副翼跟升降之后,十字盘又恢复正常,但是再推十几次之后又不同步了,而且还会自动慢慢倾斜,舵机肯定是没问题的,难道是kbar坏了?还有就是冷启动重新校准的时候kbar一定要保证水平吗?

网友A:
飞起来正常就行!!!按理不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正常就行!!!按理不影响飞行!

难道你的也是这样?我感觉我机子抽查起来有点斜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正常现象,我的也是这样。飞起来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现象,我的也是这样。飞起来完全没问题。

真是这样的啊?感觉好不爽

网友:
推螺距时,三个斜盘舵机应该是同步。

网友:
我的是同步

网友B:
你初次推那几次是同步的,但反复多次后,它就不同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初次推那几次是同步的,但反复多次后,它就不同步了

从未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C: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不同步,证明有问题,肯定不好飞,100来块钱的东西就是这样啦,垃圾货,坚决不用

网友:
第一:
我不推荐这种盗版的设备,等正厂心灰意冷不再研发,就没有新产品了。行业就停止了。

第二:
如果你坚持用,排查是否任何设备故障的第一步,就是既然这个设备不贵,就再买一个,置换测试。如果好了,说明是故障,如果依旧,说明是其他问题。

网友:
你好,请问楼主你的直升机可以用遥控控制飞吗?有没有单独安装陀螺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