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AT9加功放教程(最好有图)

楼主(2015-11-20):
想帮AT9 加个功放,使其更稳定和拉距远一点,请各大神帮帮新手,有什麽功放最适合AT9?同时又比较简单的改动呢?谢谢各位!

楼主:
有沒有大大可幫幫忙?

网友A:
首先要把433的主板拆下来,然后拆开AT9,如下图,先焊上12V电源线,地线,PPM线。

接下来我们要把教练开关当作433的功能按钮,到时候对频或者设置433都用教练开关来进行。如果不想废掉教练开关的可以把433的按钮拆下来装在AT9的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把433的主板拆下来,然后拆开AT9,如下图,先焊上12V电源线,地线,PPM线。

首先多谢乐迪radiolink 回覆我的帖,这个post我已看过了,对於新手来说是比较繁复,而且我不需要去到这麽远程,
基本上1000米内稳定信号便可,我非常喜欢AT9 的外型和操作模式,所以我不想换控,但我在放玩的地方经常在二、三百米内失控,
但断断续续又试过去到1000米,我想好大机会是干扰问题,所以想间间单单加个2.4G功放,能在1000米内稳定便可!
现已订了所需所有改装用具,迟两天便到,可以尝试自己改装一下,希望能成功!
如果有AT9加2.4G功放图就好好多了,不用自己胆粗粗地去改!再次谢谢你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