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a6,9、bc168、乐迪CB86plus的艰难选择

楼主(2015-11-20):
想买个省心的充电器,在坛子里逛了很久也没拿定注意,有大神能给点意见吗?也就是冲冲120级别的小直电900,小四轴600,遥控器电2200,固定翼电2200,都是小排量的,最大也就2200,但种类多,主要想买个安全方便的,最好能一起冲的,时间快慢到不是问题。看起很多评论,好像乐迪CB86plus负面信息比较多,a6、9等也有烧房子的,bc168感觉还不错,但主要比B6好像好在功率上,速度快点。苦闷。。。买哪个好呢?预算也就4,500吧,太贵的暂时不考虑

网友A:
充电器说实话都存在一定隐患,关键是安全用好,充电电流不能超过电池要求,宁慢不求快,再一个电池要保证完好胀气的不要再冲了最容易出问题。能有人在场看着最好,无人的时候电流设低点,充电器周围远离易燃物。充电器的选择上,你是要小容量电池多块冲,乐迪CB86 PLUS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以查查功能,支持电池修复,八块并充轮充,最高充电电流6A,输入电压低压保护,内阻、电量显示等,关键是比A6带保姆要小的多方便的多。刚开始也是准备A6或者A9的,最后多方考虑还是入了CB86,确实方便好用,加上乐迪官网升级更新也快,售后也有保障的。
关于乐迪CB86PLUS和AT9使用感受及几点建议(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说实话都存在一定隐患,关键是安全用好,充电电流不能超过电池要求,宁慢不求快,再一个电池要保证完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顺便想问下,我3.7v600的电池有段时间没用,有两个好像涨皮了,但摸里面的电池没有涨,这电池还能用吗?其中有个电池正常使用,有个充电时会发热,上机平时飞6分钟,现在1分钟左右就停机,搜不到信号,测电压在4V左右,没有到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顺便想问下,我3.7v600的电池有段时间没用,有两个好像涨皮了,但摸里面的电池没有涨 ...

充电发热厉害掉压快肯定不行了,别用了

楼主:
bc168看来很受欢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发热厉害掉压快肯定不行了,别用了

1分钟4.2几寄掉到4.0几算快吗?但发热挺厉害,摸上去有40来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1分钟4.2几寄掉到4.0几算快吗?但发热挺厉害,摸上去有40来度

这个最好地面测试看,每个机子不一样

网友:
居然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最后选了A9,手里电池不多,用a9的并充基本够了,暂时用不上保姆,CB86体积偏大,带外场不方便。a9也比较便宜,cb86价格高不少,bc168身边用的不多,不敢买,还是买个普及点的,有了问题也好问
充电器还没到手,据说a9做工比较糙,CB86看起来精致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