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手,MWC连接问题

楼主(2015-11-20):
买了一块mini MWC,安装了FTDI驱动,但却没法连接电脑,请教一下各位老手,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驱动没装对, 线没接对, 端口号选错

网友B:
用
驱动
精灵

网友(2016-02-02):
同意2楼的,装对了后应该在设备管理里看到相应COm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