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x陀螺仪与14sg

楼主(2015-11-20):
我的飞机是亚拓450,改装fbl,之前用天7控,飞的很好,最近换上14sg之后,尾舵就不好了
具体情况:打方向舵,有反应,左右都可以,静止状态下,左右移动尾舵有反向动作,但是,启动之后,不会锁尾,打方向之后,不会停止,打到反向后又反向一直转,找了好多资料,还是不会设置,求助坛中高手!!!

网友A:
设置了尾舵机的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尾舵机的行程吗

设置了

网友A:
遥控器中的锁尾模式开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中的锁尾模式开启了吗

怎么设置,不知道是否开启14sg不太会设置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遥控器我没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哪设置,我只知道用3GX的话需要在遥控器中打开锁尾功能才可以的,你去看下这个遥控器的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遥控器我没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哪设置,我只知道用3GX的话需要在遥控器中打开锁尾功能才可 ...

嗯,我再查查资料

网友B:
这个陀螺仪是你自己安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陀螺仪是你自己安装的吗?

嗯,是的

网友B:
你也在玩450的电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在玩450的电直吗?

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