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三步解决精灵3遥控支架晃动问题,0成本,不用买悟的支架了

楼主(2015-11-20):
     精灵3遥控支架晃动问题我想每一个飞友都深有感受,花100多买一个悟的支架换上似乎又不太值得。
   小弟拆开了以后发现,真正晃动的原因并不是支架软造成的,塑料支架的强度虽然不及铝合金的,但是不足以造成那么大的虚位。
    拆开后可以看清楚支架的结构,遥控中间有一个金属棒,,上面有一个套筒,金属棒一端连接遥控一端连接支架,连接遥控这边不用担心,和悟的结构一样很牢固。 真正的问题是出在链接支架这一端,由于是塑料件,本身金属棒塞进去的虚位就比较大,另外加上一个机米螺丝压紧(实际是压不紧的),此时如果再挂上IPAD之类的平板,肯定会造成晃动。另外,支架端受力的孔大家也看见了,孔的两端有很大的空隙,看起来很单薄。这是开模造成的,或许也是大疆故意这样设计的,这也是晃动的最直接原因。好了 知道这两个原因了,我们就开始解决吧。
    我选用的方案是国产最普遍的哥两好AB胶,用于填充金属棒和塑料之间的虚位,另外再支架受力孔之间的空隙也用AB胶水填充,让空心变成实心。就相当于一个空心架子变成实心的架子。
    胶水灌进去后塞入金属棒,再用机米螺丝拧紧,这时的支架和金属棒已经变得非常牢固,纹丝不动。好了,上机实验,果真提升非常大,虽然受限于塑料的材质还是会软,但是晃动已经消失,手感大幅提升!

   看图吧

网友:
但是我发现我的晃动主要来源于下面那个铝螺丝老松开,我上了点螺丝胶就好了

网友:
想彻底根除 你只有换 因为这是娘胎带来的......你可以不换原厂悟的 可以换副厂的!70多块钱!

网友:
花59元換了个鋁的...

网友A:
笔记本的名字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名字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