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bus 和pix飞控

楼主(2015-11-20):
  前两天入了pix飞控 按照教程装好后试飞一切正常,后来闲的蛋疼把pix的ppm解码器拆了直接用futaba接收机的s.bus功能 飞控只用一根线连接接收机 问题来了我用s.bus的时候又在接收机上插了云台俯仰控制线和收放脚架  结果是在飞的时候拨了一下起落架开关直接导致炸鸡  自由落体下来,怀疑是飞控重启了
   各位我就想问问在使用s.bus功能的时候接收机其他通道就不能使用了吗?或者是有什么冲突?

网友A:
活该, 潜水不深之过

网友:
脚架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该, 潜水不深之过

那如果用S.BUS的话云台控制和起落架应该怎么接啊?

网友:
7008sb有好几个模式,你调到14通,s.bus 1-8, PWM 9-14(映射到1-6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用S.BUS的话云台控制和起落架应该怎么接啊?

AUX不可以吗,我没用过云台和起落架,但是看pixhawk的网页上AUX那几个输出好像就是干这些的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足  舵机要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