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旋翼 怎么调

楼主(2015-11-20):
请问各位前辈  尾旋翼的螺丝 怎么调   紧了  旋翼不顺畅  松了又  怕  飞行中  螺丝飞啦      打得螺丝胶全跑进  轴承里去啦   郁闷啊!!

网友A:
尾波打胶的时候不能打在螺丝上,用螺丝胶滴在孔上,然后找个牙签捣一下,把余在表的多余的胶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波打胶的时候不能打在螺丝上,用螺丝胶滴在孔上,然后找个牙签捣一下,把余在表的多余的胶擦掉

谢谢  前辈指教  一会儿再试试

网友B:
500L啊,剁手节买的

网友C:
你看你的脚架安装的合适着吗?

网友:
你这个脚架装的合适着吗?

网友D:
先假组,间隙调整好后才上胶,上胶用牙签。最好还要把螺丝、轴承、桨夹、大(小)桨配平,免得以后震动大还要拆了拍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波打胶的时候不能打在螺丝上,用螺丝胶滴在孔上,然后找个牙签捣一下,把余在表的多余的胶擦掉

是的,我是直接在牙签上粘上螺丝胶,然后把有螺丝胶的牙签在螺孔你抹几下即可,外面孔外棉溢出的螺丝胶用面巾纸擦掉即可,然后旋入螺丝

网友:
不要纠结太多 从不打胶的 路过 但是要勤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L啊,剁手节买的

本来想买450的  一看  双十一  500是450的价格  就果断移情别恋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你的脚架安装的合适着吗?

不知道脚架是哪个部件~  我上网查查先  谢谢指教

网友E:
这机子让你装神了……尼玛脚架反了就算了 尾波箱都是反的.....肿么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让你装神了……尼玛脚架反了就算了 尾波箱都是反的.....肿么灰

??????~

网友:
脚架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问你尾垂翼在那边?你怎么锁尾管的

网友C:
这是个大杀器,我看了你的这几张图,你光装机就问题是大大的,别说调试,可要小心些啊,最好有人现场指导你试飞,这不是闹着玩的。你初次弄咋不从450开始啊?毕竟小些,就炸鸡损失也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大杀器,我看了你的这几张图,你光装机就问题是大大的,别说调试,可要小心些啊,最好有人现场指导你 ...

被前辈说中啦  装着装着  发现  好多东西装反啦  返工不知道多少次   本来是想买450的  一看双十一  500才  3000就买了  500   没想到 这飞机这么大 根在图片里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很难想象 700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假组,间隙调整好后才上胶,上胶用牙签。最好还要把螺丝、轴承、桨夹、大(小)桨配平,免得以后震动大还 ...

返工好几次  你说的太对了  得先假组看看才行   按说明书一步步来  发现被骗啦  最后尾管坐安不上去   还得拆侧板  疯啦  这说明书太坑啦  螺丝胶都上了  还得拆

网友F:
LZ,还是好好学习下再玩500吧。我也是双11买的500L,但是我玩450好多年了,机器到手一直没装,前天开始装,今天才搞好去试飞了下,时间有点长,一是电子螺距仪来晚了,二是GPRO以前没用过,调试时要一点点熟悉。调整好了500L比450稳多了,感觉不错,就是没有蓝牙,GPRO外场调整要用电脑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还是好好学习下再玩500吧。我也是双11买的500L,但是我玩450好多年了,机器到手一直没装,前天开始装, ...

gpro  安装顺利吗    安装后死活连接不上  一看驱动不识别  换了好多系统  都不行    win8  64换到  win7  64~

网友:
引用 楼主:
gpro  安装顺利吗    安装后死活连接不上  一看驱动不识别  换了好多系统  都不行    win8  64换到  win7 ...

系统不能安装简易版的,必须是完全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gpro  安装顺利吗    安装后死活连接不上  一看驱动不识别  换了好多系统  都不行    win8  64换到  win7 ...

我用的WIN7很好装呀。你可以试着换个USB口试下

网友:
新手折腾500L 有点可怕啊 楼主慢慢来 调的时候注意安全 试飞最好有人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