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楼主(2015-11-20):
问老模友,VBar快速版和pro版的调参界面有什么不同吗?pro比快速的多那几项呢????

网友:
举一个例子,
调整十字盘水平程度
快速版:只能微调0度螺距的水平,只有一个数据点
Por版:调整0度螺距的水平,除此之外,还能够调整最大正螺距和最大负螺距的水平程度。也就是一共有3个数据点。

也就是说,基于你的舵机一致性很好,就算你的某个舵机位置安装高了/矮了/歪了一点,或者你的连杆长短略有不一样,快速版只有一个数据点,只能确保零螺距是水平的,螺距在正向和负向是不一定完全水平的。有一点歪了再靠陀螺仪纠偏。

但是Pro版基于上、中、下 3个数据点,可以基本确保在整段螺距范围,比如-12 ~0 ~ +12之间,每一个点,十字盘都是水平。至于你是否觉得吹毛求疵,看你的追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