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

楼主(2015-11-20):
信号 在几米内 位置都断。飞远了就完全 雪花了。我打算换个接收试试。

网友:
这个控是咋来的?

网友:
先把接收天線換磨菇天線

网友:
频道对么。 接收换蘑菇或者平板,棒棒做发射还行 。接收不行。

网友:
精灵控的改装套件。
出一套全新未改的,包括一个全新的精灵2.4G控和接收机,要不?

楼主:
我试了 不是天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