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玩车车

楼主(2015-11-20):
加平衡仪,极速跑直线,电池飞机的格式3s,接收机飞机淘汰下来的,平衡仪飞机上淘汰下来的,遥控也是飞机的,这车不是亲孩子玩玩国产车就行了,便宜,

<

楼主:
能甩大饼,能漂移,能自动修正跑直线
<

网友:
傻瓜漂移嘛~~~~

网友A:
轱辘也是飞机退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轱辘也是飞机退役的

那不会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甩大饼,能漂移,能自动修正跑直线

请教自动修正直线怎么做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自动修正直线怎么做到的

平衡仪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自动修正直线怎么做到的

玩飞机的都知道
<

网友:
一个陀螺仪就能跑直线吧?
<

网友C:
接个垂尾通道就行了是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个垂尾通道就行了是吧?

方向舵通道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飞机的都知道

<

网友(2016-09-05):
这是73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