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K110遙控設定數據

楼主(2015-11-21):
想問有大大可以給我K110遙控設定正常數據嗎?
因還原完裝設定後好像數據上有問題
如果可以可以發表下各位自己設定的數據嗎?
最好是6G和3d一起發表。
首先是通道正反向設定是什麼意思呢和點樣設定呢?
小舵量現在是80大舵量是100
EXP數是1號-20     2號-20      4號是0
油門曲線這個我自己設定過6g和3d模式都是一樣
1號是0  2號是25  3號是50   4號是75   5號是100
螺距設定1號是50  2號55  3號60  4號65  5號70
陀螺儀感度是75想問這個設定時是要連上飛機的嗎?
十字盤設定90℃和120℃有什麼分別呢?現在是90℃
高級設定陀機內部微調如何設定呢?12456代表什麼
請各大大解答

网友:
控复位不就行了?

网友(2016-04-21):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A:
将遥控器直接恢复出厂值就可以得到原厂的默认值

网友B(2016-07-27):
引用 网友A:
将遥控器直接恢复出厂值就可以得到原厂的默认值

怎么复位?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复位?恢复出厂设置?

长按显示屏左手边的两个按钮+转盘多功能旋转按钮,然后在开机此时遥控器显示屏会显示像【【 的两个图案,在松开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按显示屏左手边的两个按钮+转盘多功能旋转按钮,然后在开机此时遥控器显示屏会显示像【【 的两个图案, ...

万分感谢,应为之前乱调了一下,设置都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分感谢,应为之前乱调了一下,设置都乱了

不客气,你先试着操作一下